开关管损坏会引起tl494保护么?

楼主(2014-04-15):
修到一个杂牌电源,lm339+tl494组合,故障是不跑码。短接绿线测试,风扇几秒后停转再也不动了。我打开电源回想起,几月前换过200V大电容和12V滤波电容,这次又都鼓了。换好电容,依旧。论坛搜索类似问题,测tl494四脚,果然达3.64V,是保护了。可是绿线和紫线电压都正常了,不像是有短路。死马当活马医,把驱动开关管拆下测,其中一个13007的B极E极间压降0.096坏了。从旧电源上拆下一对13007换上。回忆以前看到,200V大电容易坏考虑匀压电阻有问题,就把一对匀压电阻卸下,其中一只已经开路了。换好电阻,怀着忐忑的心情,短接绿线,风扇转了,各输出电压也正常了。现在回头看,200V大电容反复坏是匀压电阻的问题。大电容损坏,还造成开关管损坏。现在不理解的就是,开关管损坏会引起tl494保护么?开关管不击穿,就不会炸保险么?开关管损坏一只,绿线和紫线待机电压还存在?高手给解答一下吧,求教了。

网友:
紫线和绿线分别是待机和ATX电源开关作用,3.3V5V12V的主供电是变压器分隔出来的和紫线绿线的产生不是一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