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宏基G41M07主板开机就跑D0并报警

楼主(2014-04-15):
求帮助宏基G41M07主板开机就跑D0并报警   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上CPU假负载CPU没有供电 复位 时钟 PG好也没有电压  内存供电1.5V正常 南桥有1.5V 1V 3.3V正常 装CPU U供电有1V CPU VTT1.2V正常     刷BIOS没用  压桥压CPU座也不行  没修过G41的主板      北桥有一路供电是1V不知道这个正常不   求高手帮助     G41主板北桥要有几组供电 各是多少V

网友:
直接跑D0可以当做没有跑马来维修。

网友:
cpu   cpu座   北桥    BIOS    这几个东西差

网友:
先检查IO上的PLTRST是不是高电平,是的话换个北桥再试

网友:
D0检测芯片组,查CPU复位和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