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海韵ss-700hm电源维修。

楼主(2014-04-15):
可以开机,输出电压正常,但不能带重载,稍重就保护断电,检查后发现pfc没有工作,主电容电压只有295v左右,主控ic使用ucc28515,量pfc输出端gt1电压为零,没有输出,pwm输出正常,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供电12.61v,正常,vref 7.5v正常,那位大侠提点一下。

pfc ic资料

网友:
gt2有电压吗,我觉得供电会不会低了点

网友:
既然pfc没有工作,但电源是好的,建议换个大电容试试。

网友:
启动电源后主动PFC没工作,大电容电源没上380V,肯定带不起负载,建议换主控IC试试

网友:
前几天修好了,是PFC采样电阻漏电,采样不准造成的。

网友:
“PFC采样电阻漏电”,这句话有误。应该是电阻老化变值(变质),超出允许误差范围。只有说电容漏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