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G转P 后怎么做

楼主(2014-04-15):
本人新手,手上有块ST7200.11的硬盘 重映射扇区比较多,听说可以做一下G转P ,请教各位大神该怎么做呢?
只知道指令/A P ,接下来怎么做呢? 执行完指令后G表示不是就清空了? 请高手指点。
硬盘

网友:
G转P表:/A 回车到A级下输入P回车
完成以后G表就空了。

网友:
如果有效率源或者UDMA工具,可以直接操作菜单,点击菜单就自动完成了。

网友:
谢谢罗工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