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40G的硬盘格式化时格只格只响,格不掉,

楼主(2014-04-15):
笔记本
40G的硬盘格式化时格只格只响,格不掉, 用MHDD检测75000左右开始不动了,出现红叉。如何修,能修吗??
笔记本

网友:
肯定没用啦,会响的是有大问题了,肯定修不了坏道了,打叉的都不行了

网友:
40G的还有必要修吗?

网友:
严重坏道,或者有划伤。

网友:
修盘就放弃吧,要数据可以用DE提取看看。

网友:
把硬盘扔掉吧 40G的硬盘还留着干嘛?

网友:
40G现在就不用折腾了没什么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