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88开机掉电维修案例

楼主(2014-04-15):
今天接到一台DELL 1088的机器,电脑公司同行拿来的,说是开机掉电,在别家修过,一看主板我的ON!MYLADYGAGA,南桥,EC ,BIOS,温控IC,CPU供电MAX17410A等等全部动过,看来这问题不是那么容易搞的,淡定的接了机器,承诺客户1天后来拿,拆开来量了下EC的66脚电压只有瞬间2.4V就掉了,哈哈,问题找到了,原来是HWPG电压被后级芯片拉低了,为了迅速锁定被拉低的HWPG电路,本人采用了依次断开芯片的办法,当断开PU1的时候,哈哈,奇迹出现了,不掉电了,果断的把PU1换了,终于亮机了

网友:
不好意思,纠正下,前2张图片不是的,发错了

网友A:
PU1  是51117 PWM  电路的芯片    你拿掉了 还能加电吗??

网友:
老兄,不是拿掉,是断开6脚的PG脚与电路相连的线,芯片没有拆

网友:
最新修了台集显的神舟HP520 也会掉电,也是从HWPG入手,发现北桥供电方面引起的,后来还是换了供电IC和北桥才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PU1  是51117 PWM  电路的芯片    你拿掉了 还能加电吗??

老兄不是拆掉51117啊,是断开PG脚与HWPG电路连线确定是不是51117拉低了HWPG引起的掉电啊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这样的,开始是开机2秒就掉电,我换了个CPU,开机直接0.13,把它原来的换上去也变成这样,搞郁闷了,这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