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30 bf6开机有时点不亮,或者粉红屏

楼主(2014-04-15):
e530故障,想请教高手们
1、有时候开机至少按两次,第一次,点不亮,但电源指示亮了,需要强制关机,再开,正常!
2、有时候开机出现粉红屏,且上下各一半,任务栏再屏中间,可以正常关机、重启!
配置:官方配置,更换高分屏、去掉光驱,在主硬盘区加镁光M4固态硬盘
系统:win8.1 pro wmc

网友:
屏幕坏了 可能。 你接外置显示器试试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