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的G42显卡216-0774008代换216-0774207

楼主(2014-04-15):
G42的显卡代换,AX168的板子,用216-0774008代换216-0774207需要把R380拆掉就OK了,本人代换成功过,希望对论坛的有修到G42,的AX168板的有帮助,代换后需要更新驱动哦。。呵呵,其他一切OK!

网友:
两个显卡相差很多钱么?我觉得还是换原型号稳妥些

网友:
不是差钱的问题,问题是216-0774207容易坏,版本老,功耗高,换216-0774008功耗低些,不容易坏,我用鲁大师测试过的,,,,

网友A:
楼上的兄弟,是的,当然用原来的型号是好,但是有些时候手上刚好没有,怎么办呢?急用手上又没有那有了楼主这个经验那就可以用了,现在假芯片坏芯片那么多,所谓“新”的能比得上从料板上拆下来的来得可靠?如果有料板桥和显卡可以取,我宁愿植珠都不去买所谓的新的的,一点质量保证都没有,至少远远低于拆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兄弟,是的,当然用原来的型号是好,但是有些时候手上刚好没有,怎么办呢?急用手上又没有那有了楼主 ...

我赞同这个兄弟的说法,我平时修好的料板,假如卖不高价,我都留着拆BGA芯片,放心啊

网友:
估计卖芯片的都赚发了,我们维修的只想机器修好稳定

网友:
关于售后卖芯片的都说“上机不保啊”;关于成色卖芯片的都说“散新的”;关于发错年份卖芯片的说“一样用啊”

网友:
有料版我都是留着的 呵呵 说不定那一天就能用上了

网友(2014-12-02):
问楼主一个问题:R380 是内存颗粒的ID选择,拆掉这个就能通用0774207 ,你是不是记错了啊????确定这个电阻吗???? 我看图纸,显卡核心的选择像是R122哦!
在线等!请楼主帮我核实下。我也碰到换显卡的了。求经验

网友(2015-12-23):
这种显卡 我一般拆下来 重新值球  反正我质保3个月的 没有返修过

网友:
G470机子通用吗 ,换个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很多都是打磨的。

网友:
能代用真好

网友:
有很的显卡看型号不一样 很多是可以带换的   你注意看相片上的电容的布局

网友:
换后刷对应的BIOS,不改电阻,一切正常的路过!

网友(2016-01-23):
AK2是到哪里的,可惜没图纸

网友:
用207能代换008还需要拆吗

网友(2016-10-15):
这贴技术上有硬伤。R380只跟显存型号有关。

网友:
很经典,分享了,很强大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