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让人抓狂的 三星LS22A300B 最新故障 (附图)

楼主(2014-04-15):
显器底色 出现栅格网。。。有朋友碰见这种情况都吗??

网友:
先看看屏线,如果你之前拆过的话。液晶屏插屏线的口容易接触不严。

网友:
检查屏线接口吧,估计还是驱动部分出现了问题

网友:
没有修到过,修好了还望告诉 一声

网友:
换信号线了嘛? 我想问这怎么可能是屏线的问题呢?

网友:
套板试试,感觉屏有问题

网友:
先刷一个BIOS看看。

网友:
屏坏了吧.要不然没这么大颗粒感哦.

网友:
同意 2 。3 楼的建议,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