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C待机0.2 HM55发烫

楼主(2014-04-15):
之前看贴子,有同行修到K42JC待机0.2, HM55发烫换桥不OK,判定为板层短路而放弃。前段经手一台这样的进水机也碰到同类现象,发出来给大家分享下。
K42JC REV 4.1 用这板的机器也有多款,分不清是哪个机器型号了,导致论坛里此机BIOS程序混乱,有解决风扇长转的,有解决进系统死机的.....各种怪问题都有。各人都说亲测绝对OK,但不一定就适合你的机器,我也下了很多试,脑子也乱了,最终合并BIOS把一切问题搞定,所以,我不传‘亲测绝对OK’的BIOS了。
懒人一个长话短说不上图。
原始故障待机0.14不触发。进水位置在HM55位置,所以8205没考虑有问题,是8205的线性3.3给RTC电路,而RTC短路导致待机异常8205烫。经分析断点是HM55坏,换拆机HM55后正常自动触发进BIOS,死机,我已经看到+5VSUS_PCH_VCC5REFSUS那个100欧电阻掉了,补是进系统测机都正常,当然,风扇常转CPU温度虚高98度,下BIOS换个芯片刷吧。再上电待机0.4,大意啊,BIOS装反了,先装回原BIOS芯片试,待机0.2了,HM55烫,待机电压都正常的,开不了机。故障来了!!!
桥烧坏了?刚刚开机唱得挺欢的啊!也许拆机的桥不稳定吧。下桥上电,待机都正常了...
订新桥做上还一样啊,待机0.2 HM55烫....煮熟的鸭子要飞了。拿放大镜在HM55附近仔细看用刀刮,发现一个104的排阴有点问题,对图看了下,信号叫做PCH_INTVRMEN,一头3.3一头没电压,图上只用到排阻4个中的2个,把排阴调过来装上通电自动开机了.....
风扇问题还没解决呢,下BIOS程序一个个试,都不完美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上问题又来了,有的干脆死机,后来把两个BIOS正常部分截下拼接刷上正常。

PCH_INTVRMEN这个信号,这个板上不正常会引起待机不正常HM55烫。在其它板上会引起什么问题欢迎讨论下,另,在ICH9的桥上遇到过因此信号不正常导致ICH的PWRBTN无电压的现象,而ICH的其它各个待机条件都正常的。
欢迎讨论。

网友(点评):
楼主说的上信号不会引起桥太烫吧?+5VSUS_PCH_VCC5REFSUS没有电压那就是很烫的。

网友:
怎么改的BIOS  讲讲貌似更好了。

网友(点评):
前段时间有人发过,在本板块。

网友:
PCH_INTVRMEN 这个是开启南桥自身电压的?我记不清了,

网友A:
把排阴调过来装上通电自动开机了.....' ?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排阴调过来装上通电自动开机了.....' ?  这是什么原因?

待机条件正常了就自动开机了

网友:
  要是有图就好了

网友:
内部电压调节器启用:这个信号使
内部1.05 V稳压器。
这个信号必须始终拉到VccRTC 。
我也遇见台这芯片超烫的,这个脚外部链接的电阻之前有点腐蚀

网友:
PCH_INTVRMEN,是被3.3RTC上拉的吧。发烫是因为缺电压?

网友:
PCH_INTVRMEN是南桥内部稳压器的开启信号,由VCCRTC上拉,只知道缺了这个电压会不上电,没想到还会导致桥发烫,PWRBIN电压不正常,出现这种现象理论上完全可以解释的,发烫是缺电压导致,ICH_PWRBIN由桥内部上拉输出,待机不正常导致不输出,谢谢李工分析您的宝贵的维修经验

网友:
intvrmen是南桥内部稳压器的开启。还是月饼厉害! 又学习了,,

网友:
楼主讲过 ,通电电流 0.2  而 月饼老师讲了 intvrmen是南桥内部稳压器的开启    但是此脚的开启信号二楼那位仁兄也讲了  PCH_INTVRMEN是南桥内部稳压器的开启信号,由VCCRTC上拉    让我迷惑的是VCCRTC  是在待机状态下产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