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关于N卡nvflash --list返回来的信息

楼主(2014-04-15):
从二手市场买了块EVGA的260+显卡,正品行货,非山寨,挺新的,卖家说原来是好的,放置一段时间不用再拿出来就不良机了,这是前提。

到手,测试核心 显存 nvio电压正常,上机不亮机,当2E,用NVFLASH --LIST看看能不能找到核心,返回来的却是GTX295,以为是刷BIOS刷坏的,重新刷BIOS,IO ERROR,板子上有PM25LV512  和24C寄存器各一个,摘下25L512,上烧写器,读取正常,看到是GT200系列,编辑校验好新BIOS后,吹到显卡上,开机,还是不亮,在用NVFLASH --LIST查看,还是GTX295,以为下错了,又下一个,重复上面步骤,结果检测还是GTX295,晕了,真没注意过NVFLASH --LIST是怎么返回来的,试着把BIOS吹下来,在开机用NVFLASH --LIST检测,返回来信息还是GTX295,我艹~~~~
    彻底晕了,这是怎么回事儿?nvflash --list不需要读取BIOS吗?固化在核心上?核心确确实实是G200-103-B3,这是要闹那样?请高手解答探讨!

网友A:
这个卡 我有  你没刷好,我手里有几个都是这样,都是核心虚焊,A区报错导致BIOS不过,刷别的bios可以亮但是花屏,花屏后用检测软件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卡 我有  你没刷好,我手里有几个都是这样,都是核心虚焊,A区报错导致BIOS不过,刷别的bios可以亮但是 ...

好的,我试试别的BIOS,但问题是NVFLASH --LIST后为什么显示的是GTX295?不是26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试试别的BIOS,但问题是NVFLASH --LIST后为什么显示的是GTX295?不是260?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手里有十几片都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手里有十几片都是这样

也是EVGA 260公版涡扇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是EVGA 260公版涡扇的吗?

是啊,还没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