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 求教各大品牌 修复坏道的顺序和用到的软件

楼主(2014-04-16):
我是新手  所以顺序对我们很重要  在这里 先把问题简单化  也就是 前题是认到盘   坏道不多
另外 请教下各位大大  不同品牌  需要用到什么样的磁盘工具   例如  西数  希捷  三星  日立  他们的修复坏道的顺序 用到什么样的软件  能帮我们整理下吗

网友:
首先 我喜欢在pe下操作
例如 西数 我是这样 安排的
1  WDR  扫描后 G 转 P
2  MHDD    ERASE:  快速擦除
3  MHDD  F4 扫描1边
这样 对吗

网友:
另外 求MHDD在 pe下面 使用的  4.6中文版 对吗

网友:
有个问题 问下
我这个  G表P表 合并不了 是什么问题

网友:
咋没有人回答呢

网友:
坏道少可以G转P,逻辑扫描加表。
坏道多可以跑校准。

网友:
MHDD是纯DOS下的工具,没有PE下的。

网友:
这个g表有时候是神经质的会把好的当坏的写进去你有时候必须把表清掉然后再全盘清零这个来修的,不是所有g转p就一定是好事来的。

网友:
听论坛的人讲   1 是不是 先刷 固件    2  跑校准   3 逻辑扫描   4 G转P   5内格 (内格是不是  不带 G和P  格式化)

网友A:
No File :C:\Temp1\Modules\~id0001.rpm
2014/4/19 10:16:48 Power On Reset Immediate - SUCCESS by  - UNKNOWN ERROR E617
WDC ROM MODEL-PINCLITE- FW:05.ESE SN:WDC-ROM SN# XYZ---- (ROYL selected) port 0xE400
Logical: Cyls 0, Heads 0, Sectors 0, LBA 0, 0Gb
Controller Buffer Size: 0Kb
Family: Pinnacle Lite (Royl)

01  不能写   320G 2601-761590 双盘   有什么办法  认到320G

网友:
这盘 原先就认不到

网友:
交流群 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o File :C:\Temp1\Modules\~id0001.rpm
2014/4/19 10:16:48 Power On Reset Immediate - SUCCESS by  - U ...

先找到匹配固件,然后,设置固件路径。
再装载11,加载01,再写01和35.

网友:
只有学员群,只加学员,论坛是爱好者交流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找到匹配固件,然后,设置固件路径。
再装载11,加载01,再写01和35.

再装载11,加载01,再写01和35.   不太明白  装载11  和 加载 01  这些 术语,    我是   目录 模块 那里  检查 和 初始化后  电源 复位  认到320G

网友A:
罗工 还在吗  我朋友有块西数硬盘坏了 电源借口那里断了  我这里刚好有相同型号的电路板 ,是先备份坏的那块rom的信息 还是 换了电路板 直接开刷固件 和rom

网友A:
还有个问题 ,前几天我朋友玩游戏突然死机了,重装系统 很卡 就关机了,  拿到我这里 进pe也很卡 , 进pe后发现分区表坏了 , 找回分区表后  复制 文件 特别慢  ,这个是不是硬盘固件出问题了   另外 有没有 快速 复制的   上次看到一帖子 说 mhdd  清楚分区表  de对拷 是 什么软件

网友:
1640的盘  320G  刷玩rom 加载11后 写好01  模块初始化  不能写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装载11,加载01,再写01和35.   不太明白  装载11  和 加载 01  这些 术语,    我是   目录 模块 那里  ...

也不是什么术语,是菜单,中文菜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罗工 还在吗  我朋友有块西数硬盘坏了 电源借口那里断了  我这里刚好有相同型号的电路板 ,是先备份坏的那块 ...

把坏板的ROM取下,装在好板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问题 ,前几天我朋友玩游戏突然死机了,重装系统 很卡 就关机了,  拿到我这里 进pe也很卡 , 进pe后发现 ...

认盘慢,复制数据慢,都是固件的日志有问题,清除一下日志就行了,专用工具都有这个菜单,点击菜单就直接处理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认盘慢,复制数据慢,都是固件的日志有问题,清除一下日志就行了,专用工具都有这个菜单,点击菜单就直接 ...

是清除smart吗

网友B:
不是SMART,西数是02模块中的日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SMART,西数是02模块中的日志

哦 谢谢了 活雷锋
1640  不能自较 能帮我看看 原因吗

网友(点评):
WDR软件的问题吧。

网友:
自较完成后  点停止自较 就会 死机 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另外 这个 盘   用HDTunePro 5.5  看了下  健康状态全无  快速扫描 全红   是 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写固件  里面有个0000

网友(2014-05-19):
楼主问的 问题蛮多的!

网友:
学习下  我也有相同的情况

网友:
三人行 呵呵, 多看论坛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