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G31-A7开机瞬间掉电的维修

楼主(2014-04-16):
  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型号:映泰TG31-A7
  故障现象:开机一闪瞬间掉电,再触再掉,全板无短路。
  维修思路:有虚焊,或者有电压未出而导致掉电、

拆下主板,来个全貌

经检查发现只要不插上小四口,能顺利触发。 于是,拔掉小四口,测全板电压。

照英特尔供电时序: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VCORE的顺序查。

内存供电:

不正常。

测上管G级瞬间波形如图

无瞬间波形。

找到内存供电芯片,(一般在内存槽旁边8脚芯片).此芯片型号为FP6321A.实测5脚主供电5V,正常。1脚BOOT脚0V。怀疑是他损坏,用RT9214代换

代换后,内存供电G级波形

插上小四口,不在掉电。

再次测量全板供电:

内存 、内存负载、I2C总线:

桥供电:北桥

南桥:

总线供电:

CPU供电:

全板供电正常。上U和内存,插上诊断卡。

正常跑码并显示。至此,维修完毕。

总结:由内存供电芯片损坏,内存供电未产生引起的开机瞬间掉电。FP6321A直接可替代RT9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