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G41主板认不到硬盘一例

楼主(2014-04-16):
主板型号:ECS G41T-CM3 V1.0
故障现象:能正常显示,检到不到SATA硬盘
故障分析:量全板供电、SATA到南桥的耦和电容对地值、SATA的时钟都正常,
更换ICH7南桥后故障依旧
随手一量南桥边上的PB24电感发现其对地短路
南桥边上的电感一般是供电的,对地短路一定有问题
查看图线得知他是VSATA_PLL供电,量PB24ICH_1P5V这端有1.5V,VSTAT_PLL为0V
VSATA_PLL也就是南桥STATA模块的供电,难怪会检不到硬盘
摘掉PB24电感得知短路那块在VSATA_PLL部分,并不是ICH_1P5V
查看线路VSATA_PLL电压经过C368和C366 2颗小贴片电容滤波后就直接进桥了
试着拨掉C386这颗小贴片后不短路了,对地值正常到500
夹着这颗小电容一测已经完全击穿
找了颗差不多大的电容补上去后再试机正常检到硬盘并进系统了,故障修复
结论:C368这颗小电容坏造成VSATA_PLL无电压,进而南桥工作不正常,识别不到硬盘

我能说楼主老喜欢在关键点笔误打错字么?板子上那个电容貌似标的368,楼主打的好像是386,开始还一阵迷糊,楼主的贴我跟了好几个都是这类错误,就关键元件编号或者元件引脚出问题,别的地方就没笔误。
困了吧,传个G31的BIOS

网友:
楼主洗洗睡觉吧,手都那么脏了

修主板的有几个在工作的时候手是干净的?一摸主板全是灰。呵呵
楼主确实很细心

网友:
楼主,很给力,是不是SATA都有这个供电?只知道有时钟

网友:
谢楼主分享,一般供电正常,都会先换南桥,但没想到还是不行,小电容短路引起南桥内部的单独的某个模块供电没有,这是个不错的实例,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发现,学习了,呵呵

网友A:
哦,板神,你怎么才出此贴,我有块惠普G31不认硬盘。换桥也不行,刚刚当料板拆件了。。偷学一招了。哈哈。。你怎么找到这个电感的。。是先找SATA供电,还是瞎碰的,

网友B:
电感为什么标注PB,而不是P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板神,你怎么才出此贴,我有块惠普G31不认硬盘。换桥也不行,刚刚当料板拆件了。。偷学一招了。哈哈。 ...

随手量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为什么标注PB,而不是PL?

工厂有自己的代号

网友:
又是学一招。

网友:
有时一些细小问题造成误判,走好多弯路,顶楼主

网友:
赞一个   还认为sata只有5v 12v电源供电呢

网友:
没有丝印标识。。。电感和电阻看起来很像,怎么区别呢?

网友:
你后面不是说有图纸么...要不你这么知道这个供电是VSATA_PLL的供电..还是只要是G41系列的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
楼主:你牛啊,这板电路图你都有啊!是不是在论坛上找的啊?

网友:
这种问题很少见,一般都是南桥空焊或者损坏造成SATA不认……

网友:
我怎么感觉你第二张图片的表笔碰到晶振了啊?是视角还是真的碰到了啊

网友:
上面说错了,是第三张图片

网友:
那应该还有其他的1.5V供电的电感对吧,量其他的电感是不 是也是短路的呢?

网友(2014-07-31):
SATA南桥内部的供电模块电压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