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无待机,公共点电压

楼主(2014-04-16):
联想B460,配置 P6100 独显。接可调电源 电流为0.00A.拆机,测公共点和各大电感对地阻值,公共点偏小。插上电,测得电源接口后的第一个MOS管(U50)输入有19V ,输出0V ,控制脚19V.公共点无电压。3V 5V 不用测肯定没有。CPU主供电电感拿掉CPU依然为蜂鸣。一个小铁壳变黑了。换掉小铁壳(上下管全换),换掉CPU供电芯片(ISL62882)。又测得一个CPU 的滤波电容330的电容穿了。也换上。现在再测公共点,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插电电流依然是0.00A.再测公共点依然无电压。U50输入脚19V ,输出1.6V . 控制脚19V .按开关没反应。在论坛里查了一下,很多人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大部分都是刷BIOS解决的。我怎么感觉我的这个机器不是BIOS的问题呢?高手怎样看?

网友:
补充一点,用线把U50就是电源接口后的第一个MOS管强行连接输入和输出。插电自动上电到0.14A左右掉电。用手摸一下3V 5V 供电芯片51123,有时能开机,待机到0.07A左右。并且听到51123吱吱的响。用手摸时响,不摸不响。

网友:
你这个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很多都是乌龟壳引起的。建议。不上乌龟壳的上管 通电测试一下看看有没有电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直接把保护隔离的第一MOS管输入和输出直接短接上,插上可调电源自动开机,公共点电压正常,3V 5V 电感电压正常。电流到0.15A左右反复重启。有时电流也能到0.36A还是反复重启。把万用表调到直流20V档,红表笔接EC BIOS 芯片(U68)的第七脚,黑表笔接地。电流可以上到0.63A左右并且不重启,电流到这地方就不动了。现在量各大电感除CPU主供电电感电压为0V外其他电压正常。各位高手给分析一下这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
CPU电压都没出来  查CPU供电条件啊

网友:
把小铁壳又重新焊了一遍,问题解决。这个小铁壳不是太好焊。

网友:
铁壳没有焊好是吧

网友:
测下svid一下

网友(2024-10-02):
B460 相关机型图纸与点位

B460 09911-1.pdf

B460 10307-1.pdf

10307-1.brd

PCH_B460_885P_SETUP.T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