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黑屏怎么回事。

楼主(2014-04-16):
ibm x31黑屏怎么回事,事情是这样的,机本来一切正常,由于最近买了几块硬盘,想插在机上看看,没插好,一个针脚插弯了,,然后开机就黑屏了。开机硬盘灯不亮,我想与硬盘有关,烧坏那个零件了呢
黑屏
硬盘

网友:
你在换块硬盘试试啊 不行的话在找原因

网友A:
换硬盘也一样,可能烧了那个零件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少的可能就是硬盘了 不过还是限量一下 看看你那个针脚是通哪去的再动手

网友:
妈呀,这种机器还有人修啊,垃圾中的垃圾啊,你所说的硬盘肯定是IDE 2.5的硬盘,插得时候要对准孔啊,还有现在市面上很难找到全新的,返新的,二手的,有坏道不是很严重的。现在即使修好了,也是小孩的学习机了
。,呵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