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热风枪吹南桥后,不开机??

楼主(2014-04-16):
用热风枪吹,PC卡芯片,南桥后,不开机.开机键无3V电压,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拿下来 重新坐下试试

网友:
取下重新植珠试下……

网友:
电路图完全就是文盲,学习中,谢谢

网友:
桥吹虚焊了,重做桥把

网友(2014-05-17):
4楼说的对,应该被你吹的虚焊了。取下重新加焊

网友:
南桥吹坏了,无3。3V待机电压

网友:
是不是不小心把什么电子零件吹跑啦?仔细对板看一下。

网友:
没事别乱吹哦

网友:
重新植桥吧

网友:
3V电源直接给的啊

网友:
吹狠了 南桥、

网友:
南桥热风枪是不容易焊好的!要用bga南桥上要的恒温!

网友(2014-07-01):
直球,换南桥

网友:
植球吧。保险点

网友:
老老实实取下来,重植。这样,不容易返修。

网友:
我想知道  你是用多少度吹的?

网友:
吹虚焊了,拔下来重新吧

网友:
不行就要重新植株咯 哪是个精细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