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ibmX40不认硬盘!

楼主(2014-04-16):
到手一IBMX40原机1.8寸硬盘不认,2.5寸硬盘插上也不认!在别的笔记本上用的正常!仔细考虑肯定是主板上有问题,拆机测量硬盘接口,41脚42脚只有3。1V电压,而且不稳定!看看硬盘上是3.3V或5v还差一些于是把41,42脚从主板分开从USB口上取5V电,开机进biso  硬盘认到了,然后装回原硬盘,开机也认到!处理好两个角的焊点避免接地!装机修复成功!

新建文件夹 (2).rar

网友:
我用这种方法成功修复了两台不认硬盘的IDE的笔记本!现上传硬盘接口图

网友:
楼主 ,图没有哇。给瞅瞅,学习学习、

网友:
用这种方法成功修复了两台不认硬盘的IDE的笔记本!,图没有哇。给瞅瞅,学习学习、

网友:
学习了,没看到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