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液晶显示器 闪屏 外屏闪内屏不变,两个大白灰色的横柱子,有翁翁翁 的声音

楼主(2014-04-16):
液晶显示器 闪屏  外屏闪内屏不变,好像是电压高,整个屏幕变灰色中间有3个大白灰色的横柱子,有翁翁翁  的声音,刚开机没事 只是小蹦一下 好像是灯管不稳,也像是受到干扰,估计是高压板问题,不知道是哪个零件坏了,或者软故障 那位大神指点密揭

网友A:
  我把晶振换了 原来好像是14.3D8 我给换成1600的  开机测试 提示超出输入范围。。。。一直提示  直到进入桌面,可以显示画面,正常了,其中也有少许闪 没这么严重了,就是开机启动这一回提示超出输入范围,我又把晶振换了个一样大的从主板拆的好像是14.几几几  我不在家没法看 就大概吧 ,换好开机测试,症状依旧,不是晶振问题,本人小白

网友:
看不懂 说什么  显示器 什么叫内闪  还有外?

网友:
你把外屏闪内屏不变去掉在看不就行了,就是闪屏 和图片一样

网友:
应该是灯管或者高压板的问题,先用灯管测试仪测一下所有灯管是不是好的。

网友:
电源有问题吧?

网友(2014-05-20):
换个高压条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晶振换了 原来好像是14.3D8 我给换成1600的  开机测试 提示超出输入范围。。。。一直提示   ...

哥,14.318是干嘛的啊?

网友:
屏供电正常吗

网友:
是不是屏供电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