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g31c rve 7.00 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4-04-16):
今天,收到同行一个onda g31c rve 7.00 不跑码,经检查供电基本正常,时钟复位都有,就是不跑,本着先软后硬的态度,先刷个bios看看,刷后上电跑码了,eo    不动,把内存cpu座清洁无果,更换cpu还是不行,看看论坛上面有人说北桥坏,有的说bios坏,在下个bios看看  现象依旧,有过amd的cpu引起不过内存的经验,马上更换cpu,开始用的是   赛扬d,换成奔腾的就可以跑内存了,去同行那里把cpu拿来,  一看是奔d的  ,上去一路小跑亮机 ,  这cpu发热量大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逻辑紧密,下次我碰到了多个思路,谢谢楼主。

网友:
不用检测吗?这样是不是可以减少时间

网友:
BIOS上传一下~楼主

网友(2014-08-06):
怎么就没G31的BIOS下

网友(2015-01-21):
BIOS 在哪我这有2块板一样的问题,复位灯闪,

网友(2015-09-04):
手上有好几块不跑码的,有空先刷个BIOS看看先吧。

网友(2015-11-15):
我为什么找不到Bios?在哪里?

网友:
请问楼主有ONDA  G31的BIOS吗?

网友(2016-10-27):
我现在有个主板和楼主的差不多,供电都有就是不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