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的键盘是否可以互换?

楼主(2014-04-16):
我是小白 ,今天修理一台日本原装笔记本电脑,开机报警,换内存还是报警,最后把键盘(英日语)拆下,报警声停止,其它没有发现问题。请教高手笔记本电脑的键盘能否可以互换?谢谢!

网友:
就算接口一样  你能保证大小 外型 一样吗?   兄弟 买个吧!  安全美观

网友:
换不了吧。

网友:
呵呵,,这个还能代用吗?肯定只有换原装的哦

网友:
相同机型的键盘才能换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试过  应该是不能的

网友:
同型号可以代换

网友:
键盘又不值钱,为什么要换代用的呢?

网友:
遇见一台键盘坏一个就导致刚开机就卡在开机画面不动,拆下键盘立马就进了。。。。。。

网友:
哈哈 感谢楼上高手的热心回复!

网友: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咯。 像联想旭日的 HP 康柏的  华硕X系类的  有几款是能通用的

网友:
插错 了也不会烧~!真不想买。试试也没关系~!

网友:
有些可以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