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L N4110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4-04-16):
一个朋友的笔记本 拿过来换屏   换过之后一切正常 然后他自己在哪试  不知道动到哪了  突然键盘不能用了  完全不能用的  然后我测试  感觉不是键盘的问题 但是我也换上去一个全新的 结果还是不能用  锁定主板的问题  换过IO   IO型号是IT8518E  在论坛上找到的EC资料重新刷过了   BIOS也刷过了  还是键盘不能用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哪的问题

学习

网友A:
楼主 iO芯片 和键盘管理芯片换过了么?   如果换过了查看下是否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iO芯片 和键盘管理芯片换过了么?   如果换过了查看下是否空焊

IO芯片换过了  真心着急求助 能否加QQ私聊一下 你QQ多少

网友B:
我上传不了图片  看能不能加下QQ 我吧原图给你们看看!

网友:
路过的大哥帮帮忙  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试下能不能进BIOS

网友:
如果能进BIOS说明和硬件关系不大

网友:
不能 进不去!  开机都不能用!

网友:
不能  开机都不能用!

网友C:
键盘接口对地阻值量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键盘接口对地阻值量过没有

量了  这个键盘接口的对地阻值不知道应该是多少  有这方面资料不  求一份!

网友:
查一下IO的控制电路,

网友D:
外接键盘 可以用不

网友:
键盘下面的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接键盘 可以用不

可以 外接键盘能用  就是自带的键盘不能用 没反应!

网友:
这个键盘接口貌似没有小电容  直接进IO的

网友E:
以前遇到过一次三星的机器,也是换屏后键盘不能用,最后是刷屏程序好的!

网友:
还没见过  不过学习了 百年难得一见

网友:
我觉得肯定是IO到键盘的地方有断线了。不过也不应该全部不能用啊。 是不是碰到什么了?

网友:
键盘的排线有没有装反?

网友:
你把原来的屏装上,再试试键盘能用不?

网友:
楼主看看是不是插反了。DELL的键盘容易搞反

网友:
,,,把他的 坏 屏换上去试试 ,,看是 哪儿出了问题

网友:
很多时候是把键盘线插反了

网友:
绝对是装反,我就是碰到这个情况才到来查的,EC进过水的 差点就误杀E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遇到过一次三星的机器,也是换屏后键盘不能用,最后是刷屏程序好的!

我发现好多人都是说键盘不能用,最后解决是刷屏程序号的。我也有一台华硕K42JR  REV4.1。进系统键盘触摸板不能用。最后没解决。有人也是这样告诉我的。但是我很怀疑。我让他们发个帖子链接来看看。都没发给我。刚好你是原创的。能分享下吗?来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传不了图片  看能不能加下QQ 我吧原图给你们看看!

以前有拆过N4110的机器码,键盘容易反插

网友F(2014-05-26):
楼主,你的修好了吗?我现在的问题跟你的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修好了吗?我现在的问题跟你的一样的

修好了  EC换了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