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主板的cmos跳线帽无电压 但开机正常

楼主(2014-04-16):
一个联想原装主板  ati芯片 am2主板  原来是开机不跑马  一直放那里  最近学习芯片级维修  所以拿出来看下  测量跳线帽无电压  但是双二极管有电压输出3.3v    能开机但不跑码      后来我测量电池电压是1.2v  我就把电池拿下或者换3v电池  开机正常了     但换电池后  跳线帽还是无电压  但开机却正常了   请高手指教下是怎么回事
跳线帽拿掉测量1  也是无电压  难道ati芯片根别的主板不一样?

网友:
拔掉跳帽来测一下,看看有没有3.3V,没有就跑跳线到双二极管那线路。

网友:
新手?测的肯定是CMOS跳帽?

网友:
联想机就是这样的  不要纠结G41M也是这样

网友:
不清楚,没遇到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