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待机时黄线(12V)有0.27V的微弱输出电压,电源接负载不能启动!

楼主(2014-04-16):
电源IC是SG6105DZ,拆下通电量紫线有5.12V,绿线只有2.96V,黄线(12V)有0.27V的微弱电压,短绿线与地能启动,量12V,5V,3.3V都正常,接主板,绿线上升到3.2V,紫线下降到3.36V,短绿线与地不能启动,修电源我还在学习,请前辈多指点!

网友:
紫线下降不对,查辅助电源部分,看下电容。

网友:
看下哪里电感烧了吗

网友:
紫线为+5SBv电压,其带负载的能力为2A左右,查光耦和输出电容及431是否正常。

网友:
好像没有T431L,直接从SG6105DZ输出,如图:

网友:
sb5v输出滤波电容容量不足,需要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