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主板不能识别的硬盘能修好吗

楼主(2014-04-16):
本人有2块西数320G WD3200AAJS  2061-771590-x02 插上后主板BIOS均不能识别,这样的硬盘还能修好吗?

网友:
具体问题要看具体情况,只要盘体完好,盘片正常,修复的机会是有的

网友:
可能给指教个维修检测方法或步骤?

网友:
板坏可以换板配ROM,固件坏可以换软固件跑ARCO,如果磁头坏可以砍头,盘片或固件二得太历害就算了。

网友:
电路板坏会不认盘,固件坏会不认盘,磁头坏会不认盘。
一个一个排除吧。

网友:
你要把现象讲清楚。比如有没有电机转动,有没有磁头寻道声等等

网友:
学习了!!!

网友(点评):
不要灌水,会扣分,封号的。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大家指教

网友(2014-05-23):
只要不敲盘 换板就可以

网友:
维修软件认就行呗

网友:
不能识别,是什么情况,硬盘有通电吗? 还是通电不到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