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系列换主板后报错

楼主(2014-04-16):
WARNING: The Service Tag has not been programmed. This system will not funtion properly without a Service Tag.  The setup utility will launch the Service Tag installer

进BIOS  找到 这个Service Tag 选项 把外壳上的服务七位编码  输入进去就行了
完美解决!

网友A:
是硬件报错吗?还是要解密的?

网友:
直接绝杀了哇   不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硬件报错吗?还是要解密的?

嗯 我换了主板后出现的问题!

网友:
还真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学习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E系列都行吗?

网友:
戴尔E系列的笔记本还没修过呢

网友:
了不起 。。长姿势了

网友:
警告:服务标签没有被编程。该系统将无法正常类函数没有服务标签。安装程序将启动服务标签安装程序;`0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

网友:
想加分的   系统提示加不了   是好东西

网友(2020-01-04):
写BIOS时,有时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2021-03-02):
刷BIOS后它也报错,用您的方法解决,感谢

网友:
遇到过 DELL就这样!

网友(2021-05-23):
我就是碰到这个问题 搞了一上午     楼主方法可以希望可以解决

网友:
完美解决,谢谢

网友:
以后可以试一试,,,,,,,,,,,,,,

网友(2021-07-04):
修   一台DELL 14-7460 刷 了BIOS报楼主同楼的错误 ,进入BIOS,把D壳的服务编码输入进去 ,保存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我碰到过,找卖主板的一问就行了。。。。。。。。。。

网友:
谢谢。刚好碰到还不知道怎么解决。试了OK

网友(2022-03-11):
全新板就这样  比联想靠谱多了

网友(2023-10-24):
售后的主板序列号是空的,更换后需要自行填写匹配后,履行保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