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80V不触发

楼主(2014-04-16):
这款机器去掉bios电池每次都能自动触发,强制关机后按开关不能触发,装上bios电池第一次通电自动触发,自此通电不触发,放电后自动触发,     bios刷过, 这是哪里的问题?  等高手指点

网友:
换南桥金振或是谐振电容.

网友A:
查下 RTC电到南桥 电路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按时序查待机和触发条件

网友:
详细讲解,我也不懂

网友:
按照触发条件来修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下 RTC电到南桥 电路

重要的是没有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要的是没有图纸啊,

那你把电池拔了  看看电池的3.3V对地短路不 要是有点微短 你就跑线路 看看连击3.3V的线路上的电容 之类的有没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