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5V输出负载电阻烫手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4-16):
新手求助,今天修一个电源 TL494+LM339经典电路  开关管2SC2625损坏  并联在电容两级的压敏电阻TVR 072421损坏,更换开关管为13009后,TVR手边没有就没有装,检查开关管附近的RC尖峰吸收回路,FR二极管,开关管B极上的RCD电路,都没有问题后,通电短接绿黑线正常开机,输出电压除了黄线12V为12.8V之外,其他都很正常  ,最后准备放一边的时候发现红色5V输出上的对地负载电阻紫黑黑金7欧3W〔或者更大 〕碳膜电阻烫手,测试电阻正常,顺手把这条线路上的10V2200UF 10V1000UF都换了  问题依然照旧
所以想问高手几个问题
是不是还是开关管的问题没有解决完?还是黑色地线和那一路短路?或者调整电路出故障?我觉得应该不是最后一个,测试的5v输出正常
5V*5V/7欧=3.6W     换个其他的电阻怎么样? 我手边有22欧的金属膜电阻  2W的   是否能换,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A:
负载电阻换大一点阻值完全没问题,以前修过一些P4时代的品牌机电源,一般5V的负载电阻都是烧的黑黑的,都是因为用了10欧,甚至更低阻值的电阻。负载电阻小是滤波效果好,但还是要考虑电源长期工作的稳定性的。

网友:
还个 电阻大一点点的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载电阻换大一点阻值完全没问题,以前修过一些P4时代的品牌机电源,一般5V的负载电阻都是烧的黑黑的,都是 ...

恩 恩  学习了,下午换个大点的试试看

网友:
刚刚换成了个22欧的金属膜电阻  运行十几分钟没有烫手的感觉,估计是已经好了

网友:
+5V的负载电阻一般在15欧以上,功率在2瓦以上。

网友:
又增加知识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