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6):
技嘉g41mt s2pt不稳定有时亮,有时点不亮
点不亮

网友:
有可能是桥吧

网友:
用风枪吹吹看

网友:
那肯定是 开机电路 南桥 虚了 我遇到过一个 有时候跑码 有时不开机
同意楼主:
0.0
jijie971212
同意楼主:

网友:
做下南桥试试 不行就换

网友:
南桥是GB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