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2J进水 开机大电流 B20P03短路发烫 有图

楼主(2014-04-16):
保护二极管   其中一个八脚全部短路
摸上去很烫 是否他坏了, 可以拆除吗?

拆除点亮会烧东西吗?

看是上管还是下管。上管拆了不要通电测。是在搞不懂就限流再通电

网友:
mei  ren  bang  mang ?

网友A:
拆了打对地阻值啊,干嘛不装,这管子被你拆了你就装一个上去了,然后再打一下阻值看看是否还短,不短再上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了打对地阻值啊,干嘛不装,这管子被你拆了你就装一个上去了,然后再打一下阻值看看是否还短,不短再上电

装一个 试也可以吗?

网友:
可以量量主板还有没有短路,如果还短路,那就是别的问题。

网友:
实在不行你可以先把可调电源电流调低试试

网友:
就是 拆下来测一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装一个 试也可以吗?

看看这管子是N沟道还是P沟道,先不拆打下它的DS阻值看看是否有短路,短路再换,换完再打对地阻值还短就说明还有东西坏了再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管子是N沟道还是P沟道,先不拆打下它的DS阻值看看是否有短路,短路再换,换完再打对地阻值还短就说 ...

拆掉了  还是有短路,  黑色电阻基本全部短路,  部分电容也有短路。

电路图又找不倒。。。   直接用风枪拆短路部分的  大件, 拆了不少检测还是短路。

愁了, 找不倒短路根源了。  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谁能介绍介绍检查短路的好方法  新手, 建议说的详细点。 谢谢

网友C:
烧机烧鸡烧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机烧鸡烧鸡啊

烧机大法?  不会啊。 说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