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联想G31T-LM键盘灯一直闪,还会报错

楼主(2014-04-16):
一片联想G31T-LM V1.0主板,客户说装不进系统然后把COMS电池放了一下电就成这样了,现在故障是可以开机有显示,插PS2接口键盘上的三个灯一直闪不停,插USB键盘没任何反应,BIOS也不能进,BIOS刷过几个了,南桥也换过,IO也换了都一样,有经验的朋友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A:
键盘接口那里有个排容,把他取了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接口那里有个排容,把他取了就可以了,.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接口那里有个排容,把他取了就可以了,.

我把附近的排容和电容都拆了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换个键盘,或者 换主板上PS2 插头

网友:
哦~!一般插上硬盘就可以了吧~!注意CPU底座有没有断线~!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明显是键盘接口供电或到io线路的故障,别乱发言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