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R13 HM65 RT8223代换

楼主(2014-04-16):
HP G4 板号 R13 HM65芯片组 PU3 图纸上标的是RT8223。这个芯片跟TPS51125 脚位一样。用TPS51125代换后,3 V 5V电压能出来,但是待机偏大。5V 电感发烫。用UP1585 可以代换。

学习了!

网友A:
       我也试过  可以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试过  可以代换的

刚刚在联想Z485机器上,板号是LZ2C.  tps51123进水坏了。用TPS51125代换,也是同样问题。3V 5V 能出,但是待机高,EC 烫手。用TPS51123 就搞定了,不知道是我买的芯片有问题,还是不能代换。

网友:
这样也能代换吗?

网友:
路过学习了 ,以后碰到此问题可以省劲了

网友:
管子功耗不一样 所以发烫!

网友A:
   51123 和521125 代换好多了

网友:
有的机器可以代换,有的机器就不能代换,因为厂家设置的电流和电压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123 和521125 代换好多了

这两个机器上都试过了,不能代。代换后电感发烫。待机电压升高。

网友(2014-10-20):
可以带换  我代换过  引脚定义一样的 通用!!!

网友:
定义电压不一样

网友:
还是多备点芯片,就少了这些麻烦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多买几次芯片吧·

网友:
我是来学东西的

网友:
代换了 几个  根据设计不同  大多数是完全可以代换的  有些要改线路   这个吧SKIP 改一下就OK  8223的SKIP接地 自动跳脉冲模式  根据换的芯片不同 吧SKIP直接和EN短接就OK  当然要把接地的电阻先拆掉

网友:
这个方法 绝对好使

网友:
淘宝买一个吧,何必代换呢。

网友(2017-10-31):
换芯片还是换一个型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