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枪安泰信852D的维修

楼主(2014-04-16):
最近我是用的风枪坏了,型号:852D,一开始的现象是只能到480不能调,温度很高,用来植球还能将就着用,后来直接只能到二三十度了,别说植球了,就连直接用手拿着风枪口都不觉得烫,在后来是直接直接出现这类似待机状态出来的温度几乎为常温,风倒是能调大调小,拆开了,不知道怎么修,求高人指点

网友:
感觉像是风枪的加热芯坏了!
百度一下  或者去淘宝买个视频  、不贵的!几块钱

网友:
换个加热丝,淘宝便宜的很

网友(2014-05-26):
如果供电正常,考虑换个加热丝

网友:
换个发热芯,20-30多,发热芯装的时候别缠一起,不然很容易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