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785GE 无时钟,无复位

楼主(2014-04-16):
上诊断卡 无时钟,无复位 灯不亮, PCI上复位有1.1-.13V电压,感觉偏低,这个信号连接南桥的,,复位OV。 内存电压,总线,桥电压,CPU内核电压正常, 上假负载,一个电源好信号没有电压OV。。
这里就有个问题了,是不是没有这个电源好信号,就没有时钟。。(短接复位针,,CLK灯微亮一下)。。请问高手们,,这样先修时钟吗还是电源好信号····

网友:
基本是桥的问题

网友:
先看 时钟芯片开启的条件具备了没 ! 应该是 CPU供电芯片开启时钟芯片 来查时钟

网友:
焊下桥吧。一般是桥的问题了

看主板型号好像是amdcpu ,nv芯片组单桥的?是的话可以直接优先考虑桥

网友:
做下桥试试吧

网友:
先确定PCI和PCI-E的 时钟和复位,在 测时钟芯片的 工作条件

网友:
加焊桥试试

网友:
这板子时钟芯片集成在桥了,压桥看看吧或者用风枪先吹下

网友:
电压如果是正常的话   就是始终坏! 或者须拉

网友:
先查时钟条件吧,供电和开启,开启一般为U的电源IC发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