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 型号Z03 电源灯亮 其他没有反应

楼主(2014-04-16):
新手小白 如题 求解

网友:
要看电流到哪了啊

网友:
是不是不触发?

网友A:
这个机器 桥很不稳定 你没描叙清楚 故障

网友:
你这样发帖,内容不清楚,别人也帮不了你

网友B:
这个 桥坏了 你加焊一下 就估计好了

网友:
这个机子北桥爱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 桥很不稳定 你没描叙清楚 故障

就是 连接电源 开机电源灯有亮   但是机器一点声音都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 桥坏了 你加焊一下 就估计好了

一般维修店都会修吗?  麻不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维修店都会修吗?  麻不麻烦?

一般的都能修了 这个机器 桥坏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都能修了 这个机器 桥坏的很多

谢谢

网友:
这样描述,谁知道

网友:
这种原因很多,还不知道跑码没有,其他什么,再发仔细一点

网友:
无语了,你这触发没有,电流到哪,跑马没,要不你刷个bios试试,看看网卡短路没

他提出这样的问题谁也帮不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