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p620上CPU跑1.65A, CPU发烫

楼主(2014-04-16):
hp620正常 上CPU是1A多,现在是1.65A但CPU电压是1.1A正常!

网友:
散热器的问题吧?

网友:
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同意楼上。我也没大看懂,你这是开机没开机,cpu发烫不正常么

网友:
你说的明白下 CPU不都发烫

网友:
你这贴发的不明不白的,不知道你要大家帮你做什么?

网友:
hp620,板子上cpu跑电流是0.7A多才是正常,但跑1.56A,就不正常,大电流,但CPU的电压1.1多正常,现在是为什么会有1.56A?

网友:
开机没显示吧

网友:
是没显示的,我量板其它地方没短路,一上CPU一下子跑`1.56A,座后面是NECOE907,我觉得就是CPU这块有问题,但量了芯片是好的!

网友:
楼主说明白点呀,要不大家怎么帮你参考参考呢

网友:
hp620是没显示的,我量板其它地方没短路,一上CPU一下子跑`1.56A,座后面是NECOE907,我觉得就是CPU这块有问题,但量了芯片是好的!正常的话上cpu是跑0.7多A的,有哪位大侠有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cpu型号吧,功率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