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独立显卡进不了系统,求解

楼主(2014-04-16):
今天遇到个杂牌H61主板的电脑想加个独立显卡,xp系统,走完滚动条就黑屏了,电脑开机音乐正常。用集成显卡也正常.系统重做也是同样问题,哪位大神见过,解释解释!

网友:
在主板BIOS里面设置成 只打开独显 不要选 独立加集成模式就可以了, 或者是双显切换交火功能造成的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
先要确定显卡没问,BIOS没设置好呗

网友:
先确定独显的好坏 在调BIOS

网友:
我有块是加焊北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