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烧掉的元件

楼主(2014-04-16):
防火墙电路板上烧掉一个3只脚的东西,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上次发图,照片不清楚,这次拍清楚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元件可以替代它。应该是个稳压之类的东西。

网友:
好像是个三端稳压器  好多伏的就要看板子来推了

网友:
1086,三端线性降压器
这里百度信息:http://www.baidu.com/s?tn=200410 ... g2=0&inputT=283

网友:
百度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lm1086吧,后面有个后缀代表输出电压的。

网友:
这是一个仙童的集成电路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