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死机求帮组合

楼主(2014-04-16):
DELL d630  死机
进WIN8 PE死机

进WIN7 PE死机

进2003 PE 不死机正常

装系统进入到驱动选择装备开始安装界面死机(安装系统10秒内死机)

请问这是什么故障啊?

网友A:
大哥你啥都不试试就来发帖,你试试内存,cpu,硬盘,是好的不,显卡等都有可能

网友:
把光驱拔掉,,网卡声卡都关了,,不行在刷BIOS试试  还有确定内存 显卡有暗病没有

网友:
南桥换的 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啥都不试试就来发帖,你试试内存,cpu,硬盘,是好的不,显卡等都有可能

裸机板测试的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加焊显卡吧、

网友:
温度看看怎么样有可能是温度问题

网友:
这问题还挺怪的 我觉得还是先把内存  CPU  换掉试下   排除一下

网友:
先把外设都去了装,还不行拍网卡,声卡,再不行就可能桥有问题了

网友:
裸板就换硬盘试试

网友:
也有可能是内存呢,不兼容

网友:
显卡动过吗 散热怎样

网友:
这机应该要换南桥,

网友:
先排除驱动问题。

网友B:
上面说的有道理???都试一下吧?

网友:
不装驱动吧

网友C:
如果是独显的话果断加焊显卡

网友D:
驱动一个一个打,看到底是哪个设备有问题

网友:
先刷BIOS,然后安装系统,驱动顺序装,装到哪出问题,就查相应硬件!

网友:
南桥根本不可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驱动一个一个打,看到底是哪个设备有问题

都PE都会死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独显的话果断加焊显卡

都没出现过花屏之内的故障怎么可能是显卡;

网友:
PE里面就是没驱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说的有道理???都试一下吧?

你至少给点建议啊,

网友:
死机线排除外设,再考虑滤波问题,CPU滤波电容

网友:
显卡门的机器。所有毛病先怀疑一下显卡

网友:
先把外设排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