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大家看一下这个色环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14-04-16):
5环电阻,1红色,2黑色,3银色,4棕,5白

网友A:
阻值很小,相当保险电阻,就当一根铜线测就可以了。

这个是0.2欧姆的电阻,建议最好不要用铜丝相连,这个电阻是2W的。

网友:
百度上有色环电阻计算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很小,相当保险电阻,就当一根铜线测就可以了。

谢谢,就是他坏了,搞定了

网友:
这个电阻在显示器电源板过流检测 用的比较多。

网友:
不用谢。基本常识!

网友:
应该是红黑银金白,不会算。

网友:
明白了。第三位出现金银色,就代表10的-1或-2次方,第四位就代表误差。第五位另有含义。

网友:
这个电阻应该是0.2欧姆,看色环有点晕,标准5环电阻前3个色环都应该是有效数字,第4环是乘数,第5环是误差

网友:
五色环是前3位为有效数字吗??第4位位乘数????四色环的是前2位为有效数字??第3位为乘数??

网友(2014-12-13):
应该是2欧?

网友:
过流检测电阻,,0.2吧,,不可以直连,,不然带不起负载修死你。。

网友:
0.2欧,保险兼电流取样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