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41M-S26

楼主(2014-04-16):
                                 前段时间在论坛求助 V星G41M-S26开机跑00 手摸cpu发热 测的供电的场管都有供电 时钟 复位 暂且认为正常还是开机跑00   BIOS 程序也刷过还是不行 后来 仔细看下主板发现有根线烧断了就在内存插槽下面不仔细看还真那一发现  后来确定是 内存的SPD共电没有 连接上后跑马正常  请问 各位 为什么spd供电不正常会导致 cpu 不跑码

网友A:
spd供电没修到 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d供电没修到 过

我有块一样的板也是一样的问题——不过我那个跑码D3,接线OK。

网友:
你查一下那个3.3V是否能过你断线地方到CPU座边上产生参考电压之类,SPD断线多见不过内存。

SPD内存负载供电,
后级电路应该还要用得到这3.3v的地方,断了当然会有影响

网友B:
SPD是什么啊,弱弱地问

网友:
这就跟有的老主板不插显卡,机器都开不开一样,会有信号去检测内存,和其他元件,然后在走CPU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SPD是什么啊,弱弱地问

都是初学者, 同问

网友:
学习了,以前都不怎么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