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脑|工业设备|医疗设备
汽车仪表盘拆了 看到有烧的地方 但不知道是啥配件

楼主(2014-04-16):
汽车仪表盘拆了 看到有烧的地方 但不知道是啥配件 ,只看到有个101电阻烧了 另外一个XU21是什么,有没有代换的东西
汽车

网友:
跟旁边的一个应该差不多。

网友:
根据推断应该和上面的差不多的。

网友:
楼上两位 我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才来请教。上面的那个看了 ,刮干净了上面的漆还是看不出什么型号

网友:
是不是你的漆刮得太干净了,把型号也给刮掉了

网友:
参考好的那一路,跑跑线。看样子像封装了2个功率Mos管的8脚Ic。

网友:
这看上去像是CAN转换的,具体看整个构架和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