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二修联想G455无跳变维修。

楼主(2014-04-16):
址:台州电子数码城
机型:联想G455  LA-5971P   AMD芯片组
故障:电流1.3几貌似无跳变
机子同行送修的,拿到手不知有多欣喜AMD的机子没跳变干北桥嘛大家都懂得:结果拆开后盖心碎了,北桥干过,显卡也干过干的一塌糊涂!这上家真是XXXXXXXXXXX不管了拆开看下把!
整版检测一遍后发现没有其他异常就2个桥干过,看来上家还是有点修德的!心想AMD的机子就北桥容易坏啊,果断了换了一个北桥上去。
BGA完后,满怀信心的上电!结果还是一样!有点没思路了。。。。
一点电压都没有心想会不会有电压没出来啊!下个图纸后上电查果然发现了敌情! : 桥供电没有哈哈肯定没有跳变啦!
果断测下了这个芯片的条件  :
发现这里 这个电阻无穷大了!图纸上是100 欧呀!没5V供电肯定不出总线啦!
在IBM料板上找个100  O 电阻然后你懂的...

电流1.3 1.6 1.8亮了! 此机算是捡到便宜了同时也告诉我们:ADM有时候没跳变不要直接就去干桥!

网友:
同意楼上的。2修机不急着搞大手术。一般都是比较隐蔽的问题。容易弄的肯定被上家搞完了

网友A:
恩!楼主真是运气真是好啊!我今天接到一台也是联想G455呢!北桥 显卡全搞啦!电压也正常呢!还是包公的黑脸啊!现在正在准备刷BIOS呢!看结果吧!

网友:
不能说拣便宜了,应该说是实力的象征。

网友(2014-05-28):
北桥有5V供电吗?求指教。
细心的话,有的时候会事半功倍
楼主啊!有点冲动了,没仔细看查查电压就干桥,最后还不是白搞桥了!

网友(2014-04-16):
100欧姆的电阻,换100K?

网友B:
看你们发贴修2修的都那么简单呀,哎,努力

网友:
果然是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们发贴修2修的都那么简单呀,哎,努力

差不多算捡到便宜了  上家 没我想的多

网友C:
怎么这么容易呀,多谢楼主分享,上家怎么就没有查一下桥供电呢?是不是上家换的北桥也有问题,楼主先换了北桥再查的桥供电,是不是这两个都有问题呢?

网友D:
这种二修的机器 BGA之前最好多测测

网友:
看来楼主捡了个“papa”啊!

网友:
楼主好沉稳压,二修的机器都能秒杀了,学习学习

网友:
前几天也接了一台G455    电流在1.3左右没有跳变 ,上BGA加焊北桥OK

网友:
  楼主 捡了个便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二修的机器 BGA之前最好多测测

嗯 这种机子都会以为是桥问题结果少了个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这么容易呀,多谢楼主分享,上家怎么就没有查一下桥供电呢?是不是上家换的北桥也有问题,楼主先换了北 ...

应该没有它的桥我留着的  因为没换之前电流都差不多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个G455.。。也是1.3上不去。。。可惜了啊,,后悔啊

网友(点评):
不是你修的二修到他那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楼主真是运气真是好啊!我今天接到一台也是联想G455呢!北桥 显卡全搞啦!电压也正常呢!还是包公的黑 ...

哈哈你也可以考虑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呵呵············维修的要够仔细

网友E:
我之前修过一片G455也是一个管子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修过一片G455也是一个管子问题

呵呵我这个就是一个电阻坏啦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我这个就是一个电阻坏啦哈哈

哎 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小问题

网友G:
还是LZ有实力,换我肯定不行...........

网友:
多看看多学习多动手

网友:
高手 会跑电路就是好

网友:
桥芯片工作条件不满足 ,这个好像也不是秒杀吧

网友H:
二修机的就是蛋疼啊,楼主牛B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是LZ有实力,换我肯定不行...........

只要细心点都可以的 上家有点马虎了 不过谁都有失误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二修机的就是蛋疼啊,楼主牛B啊

别拍马屁了小问题

网友I:
不要什么问题都直接去做桥,不然 问题会扩大化的

网友J:
果然真是秒杀了~~要是没图纸的话,修电阻就得瞎修了,瞎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果然真是秒杀了~~要是没图纸的话,修电阻就得瞎修了,瞎量了!

还好吧 如果没图纸 找到故障有这个芯片的PDF也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要什么问题都直接去做桥,不然 问题会扩大化的

1.3 几都会想着去干北桥 毕竟AMD的机子

网友:
又是好上家呀!和打牌一样,有个好上家就是好

网友:
AMD 时序比较难懂。不过对于显示的主板 我喜欢从后级往前面倒着排查

网友:
沉稳  大气    不过楼主  这也只是巧了

网友:
那是因为你的上家技术不好,看不懂图纸,只会干桥。我随时修到这种本子

网友:
小毛病大问题,需要耐心

网友:
晕晕,竟然不测各项供电,,直接换桥

网友:
不错 得先查供电

网友:
楼主算是拴到便宜了哈

网友:
遇到了那个顾客 说拿给另一家修,四五天也没搞出来哟~不过楼主的方法值得学习!赞

网友K:
楼主所述案例很值得借鉴,深思,学习,不过同时也恭喜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所述案例很值得借鉴,深思,学习,不过同时也恭喜楼主

嗯    主要是电流还蛮高的一般不会以为还缺电压

网友:
楼主说的对。有的时候不能直接干巧,先把条件查一遍。有时候 会有收获的

网友L:
其实看起来是很简单的问题,但是要真正着出源头不是那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其实看起来是很简单的问题,但是要真正着出源头不是那么简单的。

恩 主要是 电流比较高

网友M:
哎,高手啊。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M:
哎,高手啊。学习

恩 下次把更好的案例发上来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功力强啊。。。

这种其实算是运气啦 哈哈

网友:
修的多的时候  都是经验去修了  很少坐下来来静下心去修  经验不行才 坐下来修的  很郁闷 上次一个本 南北桥都换了  最后没中介电压 幸好是有徒弟代劳的

网友:
看起来还是要按套路来,一味的修通病也是不行的

网友:
你还是很可以啦   别谦虚

网友:
怎么那么多人说你懂得啊,我不懂的啊。。。。。。。。。。

网友:
这种二修的机器 BGA之前最好多测测 ..

网友:
还是有实力的啊。。。值得学习

网友:
BGA之前的基本动作就是测各大电感上是否有正确电压,楼主被电流迷惑了,绕了一圈还是查电压

网友:
都是高手哦,学习下,,,,,,,,,,,,

网友:
少了北桥的主供电吗?

网友:
一般  先看看 各个供电有没有

网友O:
其实 我很想知道  你接到机器就干桥 不测量供电。。。机器都怎么修出来的。。  这么简单的问题居然换桥了。

网友:
这机器我一般判断北桥或者显卡坏拿热风枪吹吹芯片中间20秒,380度的热风,一般亮机了再做显卡或者加焊接,又快又准确的判断问题出来啦,不必要直接换桥和显卡

网友:
2修机不急着搞大手术。一般都是比较隐蔽的问题。容易弄的肯定被上家搞完了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修的不错,我发现你的台面绿皮该换换了 太黑了呀!

网友:
是呀,  但是都是为了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O:
其实 我很想知道  你接到机器就干桥 不测量供电。。。机器都怎么修出来的。。  这么简单的问题居然换桥了。

这种错误谁都有可能犯的好吗? 1.3AMD的机子北桥最容易坏。此机特殊 也是第一次接到少电压还有这么高的电流 。

网友:
一个字牛。两个字牛B

网友:
我也有一台同样机型。按照这思路修好了

网友:
AMD的机子一般都是先干桥了,像楼主这种供电问题引起的还真是少砬到。

网友:
可以呀设备都齐全  心意兴隆

网友:
一般二修的。只有2种 上家不会修,只会干桥的,这个要细节。还有一种一种是上家很NB,那看看就好了。别较真,耽误时间和心情!

网友:
很好的经验,高手

网友:
的确是实力哈

网友:
学习了,以后碰到秒杀

网友:
上家也真懒

网友:
大师傅容易犯的错误是没量电压就干桥。

网友:
唉明天我还是好好查查我那块CQ40的板吧,本来有时显有时不显示的,加焊了北桥216-0674026竟一下都不显示了,量各个电压也都有呀,就加焊了下难道就把哪里加坏了?郁闷

网友:
啊,看来还是三步走啊,还是先走好第一步看看电压正常否。支持

网友:
充分说明了一点,么有备货的时候,还是按程序走,

网友:
学习了,修机要仔细与耐心啊

网友:
好仔细 学习了

网友:
上家肯定 是个桥工了,稍微懂点的都会了哦,楼主幸运啊。

网友:
唉,楼主二修都那么神,我一修都困难啊

网友:
高手,二修都能秒

网友:
看到2修机就没修欲了 都是上家的 还有那些割断线的闹心

网友:
现在的桥工不好混了啊

网友:
这就是上家做的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
不错不错,我有这么牛就好了1、

网友:
你这是有多冲动啊,这就换了

网友:
看来以后我还真的注意了,我一般都是干北桥

网友:
有修过E40 AMD也是桥没电……

网友:
上家就知道干桥,连供电都不查就干了

网友:
看似简单 但是这种问题落到每个人身上结果都不一样 楼主很细心 高手!

网友:
楼主挺细心的 呀 图纸帮了大忙

网友:
我今天接到一台也是联想G455呢!北桥 显卡全搞啦!电压也正常呢!还是包公的黑脸啊!现在正在准备刷BIOS呢!看结果吧!

网友:
呵呵 跟爆电容一样 都属于秒杀机 一天要是有这么几台这样额机器就发了 呵呵

网友:
楼主你好,我的机子联想Z470,之前因为敲击键盘用力导致突然断电,之后就有这个毛病,就是开机轻轻用手敲就断电重启,如果不碰的话经常自己也会断电重启,但也有启动成功的,这时再用手敲同样断电;找人修说是北桥 坏了,350大洋换了一个,确实能用了,只不过 运行起来便有了杂音,现在几个月过去了,昨天我又激动拍了下键盘,同样情况产生。自己拆机看了下,不知道北桥在哪

网友:
通常都是为了省事,直接干了桥再说,不行再查图纸。。。。

网友:
这种问题 一般 看见别人干过了 还是不照着干。。

网友:
实力跟经验都是很需要的。继续学习中

网友:
为什么秒杀的神人那么多?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你说的AMD没有跳变干北桥,指的是哪里的没有跳变?我是新手,不太懂。。

网友:
是不是之前是进过液的机器呀。

网友:
楼主实力的象征啊

网友:
这都大刀级的……

网友:
又是一大死鱼啊

网友:
向楼主学习,先测电压后干桥!

网友:
修板要 心细才行啊,现在都懒得去研究电路了,一般AMD桥换完不行就换主板了,惭愧

网友:
楼主接到板子时候电流能上到多少啊

网友:
楼主比较细心了 二修的很多被上家零件都拆了

网友:
这个修的快啊

网友:
电阻电容这块小元件的问题修起来是比较头痛。难找得出来

网友:
我这边也有一台二修机三个桥都干过了,换过北桥显卡,背面的电感都有电压电流还是1.3A没跳变,能说说你那个100欧的电阻怎么图纸上什么位置吗?北桥好像没有5V的供电吧!

网友:
很不错的一个维修经验,细心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呵挺简单的,我上次E425上家什么芯片都干了只要跟待机芯片差不多大小的都干了没显卡供电 上家把SB各种干了,最我我测了没显卡供电修好了,不知道被他把那里干坏了,滚动条就卡住

网友:
不错的问题赞一个

网友:
0752001北桥吧

网友:
学习了,时序很重要呀,经验也要慢慢积累

网友:
楼主真是好运气,我遇到同行搞过的不是做了手脚就是少件。真心搞不好。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这个机器 也是1。3多 没跳变 电压都有了 准备干桥试下

网友:
桥的问题占大多数啊

网友:
最快的方法,就是先加热一下桥

网友:
这种小东西坏的机子最不好修了

网友:
这个事情告诉我们,AMD系列的电流有多高。没北桥电压 还有1.3的电流。

网友:
楼主这一招果然厉害

网友:
你上家给你送钱来了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样故障的机子 换北桥还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楼主真是运气真是好啊!我今天接到一台也是联想G455呢!北桥 显卡全搞啦!电压也正常呢!还是包公的黑 ...

G455有个通病,就是CPU坏哦。换CPU试了没

网友:
思路不错,受教了

网友:
学习了,想楼主致敬

网友:
如果是我  我肯定首先查下 供电

网友:
楼主真是火眼金睛啊

网友:
最好是 从小部件 更换 测试 做起  不要大动,要不然 即使修好了 以后好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
总线供电时多少伏呀  是不是有独立的供电芯片啊

网友(2014-05-28):
秒杀,楼主技术够硬

网友:
我也不知道楼主电流到多少没跳变,不过我见到的都是1.6了,直接干桥好了

网友:
电阻坏的还真有点难查啊。。没有图纸的都不知道怎么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