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显卡温度高!!!!!求救

楼主(2014-04-16):
宏基4738线卡温度很高!不进系统温度都高,过几分种就自动关机~散热铜管也换了~是不是要换显卡啊。还是刷个BIOS

网友:
没人遇到过的吗!!!!!!!!!!!只是显卡温度高

网友:
手摸很高吗 刷个BIOS 看看周边有木有电容短路了

网友:
手摸开始还好,过几分钟后温度相当高,之后直接自己关机

网友:
我今天也接了台和你一样的问题,显卡已经拆下来了,在纠结重植下还是直接换芯片。

网友:
重植了还是一样温度高

网友A:
嗯嗯,我已经定了一块!装了告诉你

网友:
我也遇到这么一个 直接开机白屏 是还显卡呢 还是 还北桥了??

网友:
这种可能是显卡问题,碰到过一次也是很纠结啊,换了显卡,温度稍微降了点,凑合用的

网友:
显卡芯片的问题吧,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嗯,我已经定了一块!装了告诉你

怎样了你的电脑?

网友:
欢乐显卡一样!!!!!!!!但是其他一i全额正常就是温度高

网友:
换一个显卡吧

网友:
加个铜片,风扇该下

网友(2014-05-21):
刚接了一个,开机掉电, 焊了下显卡,亮了,什么也不干显卡温度90度,准备重置呢,楼上有人说重置温度也高,换了温度也高,,,,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换了显卡,勉强用的

网友:
等你弄好了,找到问题了记得分享下啊

网友:
温度还是高,我是直接换了显卡改了长转

网友B:
我个人认为是有其他零件有问题导致显卡温度高多

网友C(2014-06-24):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认为是有其他零件有问题导致显卡温度高多

我的解决了

网友(2014-08-21):
楼上的,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解决了
你怎么搞定的???

网友:
觉得还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