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PL-AM REV.1.04G 内存电压1.5

楼主(2014-04-16):
华硕P5QPL-AM 主板 加电不显,主板没有复位 经测量内存只有1.5V ,正常应1.8V,换了APW7120  上下管,电容换了一样,下面怎么修

网友:
查下7120的电路图看下反馈有没有问题

网友A:
这板是三代内存,1.5主供电正常

网友:
查一 下反馈啊  ,基准应该是0.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是三代内存,1.5主供电正常

2代内存好不好,哪里是3代的   G31桥

网友:
看看反馈,是不是二修的,把芯片换不对了

网友:
修出来了  是不出时钟 时钟开启信号问题
看此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05644-1-1.html

网友:
华硕的板  有的要开机了电压才会正常

网友:
都是高手   点位图那么好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