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LX3 I不跑码,求解!

楼主(2014-04-16):
一块华硕P5G41T-MLX3 PLUS的主板,上假负载,供电,时钟,复位,PG 都有了,刷过BIOS,加焊了CPU座子,上真U就不跑码?

网友:
今天修了块和你的一样的,最后发现CPU座针脚断

网友:
双桥的,G31,G41的桥不太会虚吧

网友:
都正常了就加焊排阻呀~!BIOS,IO,南桥,时钟边上的882排阻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
/./.....

o0飝兲 -4 严禁灌水

网友:
排阻的可能性大一点哦,

网友(2017-06-04):
把CPU的数据点用假负载测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