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win7开机要按F1才能启动

楼主(2014-04-16):
最近有不少用户反映当在启动电脑进入系统的时候,必须要按F1才能够成功进入系统,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遇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你的BIOS设置不当等,那么该怎么办呢?现在就为大家带来如何解决win7开机要按F1才能启动的详细操作方法吧。

  一、系统硬盘的损坏,当系统在提示“3rd Master HardDisk:S.M.A.R.T. Status BAD Backup and Replace”时,表示系统检测到电脑的第三硬盘损坏,建议你及时备份重要数据,如果你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也会提示你按F1才能继续。

  解决办法:找到非主硬盘的其他硬盘,将该硬盘安装到其他电脑上进行数据导出,之后更换或维修硬盘进行解决即可。推荐2014最新win7系统下载站win7zhijia.cn

  二、如果你的电脑没有软盘驱动器,但是在BIOS中设置了检测软驱选项,那吗BIOS在开机是会自动检测软驱,在BIOS检测不到软驱的情况下就要求按下F1继续;软驱在BIOS中通常被命名为Floppy,或者默认Drive.A为软驱。

  解决方法:在开机时按下Del键进入BIOS设置,通常在第一项设置中,查找Drive A或Drive B,按键盘上的PgUp或PgDn调整,将它们设置为“None”不检测,或找到关于“Floppy”的选项,将这个选项设置为“None”不检测,最后在键盘按下F10(保存并退出),选择Yes,电脑重新启动后即可解决。
设置为“None”

  三、可能是主板电池电量不足或损坏,主板电池是用于在电脑失电的情况下保证主板BIOS供电,从而保存用户的BIOS设置信息的,一旦主板电池电量不足或损坏系统肯定会提示Alert! System battery voltage is low(电池电量低)要求你解决或是提示“CMOS battery failed”(电池失效),在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就会提示你按F1才能继续,这是为了确保BIOS信息不会丢失;

  解决方法:首先在确定不是主板损坏导致的无法充电后,更换主板BIOS电池。
分享来源:win7zhijia.cn/jiaocheng/win7_875.html

网友A:
嗯,差不多就这几种情况。一般都是设置不当和BIOS电池没电造成的。

网友:
   没有遇到硬盘坏按F1的,,时间到时经常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差不多就这几种情况。一般都是设置不当和BIOS电池没电造成的。

恩恩,是滴哦

网友:
硬盘报错的话, 单硬盘的机子,就算按F1也进不了桌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