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主板、本、液晶各位大佬用的么编程器

楼主(2014-04-16):
维修主板、本、液晶各位大佬用的么编程器

网友:
我买了四个编程器。USB 24 25 ZP816;USB24-25系列第二版编程器;编程器098d8+;wellonVP-190;

网友:
液晶编程器 推荐使用液晶专用适配器----RT809F  支持离线刷写和在线刷写
同时支持8脚  16脚部分BIOS芯片的刷写
产品链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3054956074
另外支持主板 笔记本 液晶 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款----TL866CS  只支持离线刷写
支持器件种类达一万三千多种  基本能够满足日常维修
产品链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9811296261
追求性能 当然首选南京西尔特品牌的编程器----西尔特610P 高端 大气 上档次
支持器件种类达三万多种 秒杀各类BIOS
产品链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8799404887

这三款是目前销量都比较大的编程器  楼主可以看下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咨询我QQ:1202628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