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转载:双绞线布线注意事项

楼主(2014-04-16):
双绞线(TwistedPair)是由两条互相绝缘的导线遵照肯定的规格互相缠绕(个别以顺时针缠绕)在一起而制成的一种通用配线,属于信息通讯网络传输介质。双绞线过往重要是因为用来传输模仿信号的,但如今同样实用于数字信号的传输。而双绞线布线时应注意那些事项,下文分析讲解如下:

一、双绞线必需契合国度双绞线产品规范:

  1、所用双绞线要为纯铜芯。线径为0。5毫米。

  2、单芯百米电阻为9。38欧姆,一箱线305米阻值在28欧姆左右,不要超过30欧姆。

  3、扭绞密度要到达五类线规范。

  4、柔韧性、阻燃性要到达国度测验规范。

  二、如在室外运用,请运用室外防水双绞线

  三、工程布线时阻止与强电压线缆或装备混杂接触,也不能与变频装备、通讯信号发作器放置在一起。

  四、线缆内四对线每对传输一路信号,因而可同时传输视频。音频、掌握信号,根绝大电流电源在线缆内传输。若需用网线中一对传高压电源DC12V掌握在150米以内,AC24V掌握在300米以内,掌握信号掌握在1000以内。

  五、有源及局部无源产品内置浪涌防护,须要接地,室外运用能够和摄像机一起接地,注重接地极电阻肯定要及格(参考值4欧姆)

  六、摄像机到发射器的视频线尽量短,保障信号的质量稳固。

网友:
学习了以后可以用得到

网友:
“掌握信号掌握在1000以内。” ....................这什么意思 不太明白

网友:
同意楼上问的!!!没看懂!

网友:
也就是说最好不要超过1000米 在远电阻就把颜色或者图像阻没了

网友(2014-11-09):
恩!很不错的建议,用网线安装监控比较省时间,省成本

网友(2015-03-09):
这是什么软件翻译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