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14-04-16):
RT9202    1脚和5脚有5V电压,7脚电压0.37V左右 ,2和4脚,无输出,请问大哥,还缺什么条件导致次芯片不工作?谢谢。

网友:
查查后极电路

网友:
学习了!支持下!

海韵之恋 -4 严禁灌水

网友:
看图纸,7脚高电平才工作的吧,拆掉Q2就可以试出来了

网友:
7脚电压0.37V左右,不对,  查Q2的G极,应该为低电平才对。可能前级问题

7脚是个开启信号正常是高电平5v,shdn应该为低电平才对,q2是个n沟道的mos管

网友:
是不是昂达的板子啊?我只记得昂达有一个型号的内存供电是用9202也是一个坑爹的板子搞死你都不出,换了还是不出,觉得还是有什么地方不对,你再查一下7脚的相连电路吧,我那时候是没有修好,板子也不新,偏偏用一个这个型号的控制芯片,悲哀

网友:
看电路7脚正常工作应该是高电平吧,

网友:
看看 后接 短路不  要是不短路 再看看7叫 0.37不够高 看看 Q2断开 有多少电压

网友A:
7脚要1v以上才能开启,查7脚的来源,一般有三极管控制,SHDN必须是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7脚要1v以上才能开启,查7脚的来源,一般有三极管控制,SHDN必须是高电平

高电平,管导通了,你就杯具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Q2坏了,换上后开机正常,再次感谢。